LG775FT显示器无对比度

楼主(2008-07-29):
LG775FT显示器无对比度,有时要闪动一下,闪动时有对比度,我检查过电路没有松电路。不知是哪出问题。请指点

网友:
1、查g1电压是否正常?
2、尾板?

网友:
检查一下视放板是否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修好了,是ABL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