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L171故障

楼主(2008-07-29):
联想的L171,是驱动板与电源一体的,现在的故障是开机闪屏,电源灯也闪,无法进行正常的关机,不知是哪里的故障,有哪位高手碰到过吗???

网友:
闪的同时  有图像吗

网友:
灯管一直在闪,没有显示,指示灯也闪

网友:
先测下供电吧。。。供电正常的话  多半是芯片的问题。。可以刷程序。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这款东东好像比较容易坏次级电容.也比较容易坏MCU.

网友(2009-06-04):
加焊存储器。。。应该可以搞定。。。我修过几例。。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因为给高压板供电的一个保险管质量不好,
换成线就OK了

网友(2009-08-21):
我这有台同样的机器,是开机在那几天后会黑屏,断电半小时后,接上去又可用很长时间.拆机没有发现有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