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PU主供电会不会太高了!!!!

楼主(2008-07-29):
一块杂牌815主板,测得CPU主供电为3.4左右, 这个电压是否太高了,假负载上面标示是2.0V!!!

网友:
肯定高了。是不是管子短了。换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补一点:
你的万用表如果电量不足的话,测出来会不准。以前吃过这方面亏!

网友:
谢谢楼上,电源IC是RT9231A,可以用什么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