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一块华擎p4i65g主板,开机诊断卡从00跑到d0就不走了。测过各主要电压都正常,请教有过此类经验的。
主板

网友:
刷BIOS试试。这个板子常见的故障是内存供电块烧!

网友:
建议
量CPU插座通南桥线路,以及北桥的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过bios,也更换了内存供电管,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