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的-12V是如何得来的,它的电路是如何走的

楼主(2008-07-29):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电源中的-12V是如何得来的,它的电路是如何走的!!
电源

网友:
补充一下,因为-5v、-12v的电流都比较小,所以整流都是用比较小的二极管(一对)。跑电路的话,你在电源的那个共模电感(最大那个铜丝电感)旁边就可以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