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两根地址线短路

楼主(2008-07-29):
一810的板子没什么修复价值了,主要想练练技术,症状是带电拔内存,烧了一个内存槽,我就直接把这个槽去了,上真U后,当C1,没有负位,上假负载各点电压正常,负位点也有1.1的电压,但是诊断卡负位灯不亮,短接负位针,也没反应,北桥稍微有点烫,怀疑北桥有问题,测北桥的供电只找到两个,一个是CPU的参考电压,一个是3.3V经1084转化的1.79V,另测内存的AD线,有两根A线短路,
是不是可以判断北桥短路,短路的内存A线是A12   A13.针脚是A42  A48

网友:
真的能是这样吗,再看看其他的回答

网友:
又找几块上SD内存的板子,这两根地址线都是对地短路的,说明不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