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6728上显卡后不触发

楼主(2008-07-29):
有一MS 6728的主板 ,不插显卡可以跑到13, 上PCI显卡可以点亮, 但是插上AGP显卡后 直接不触发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类似经历。检查数据线,硬盘或光驱的数据线。

网友(2009-10-02):
无外围显卡电压吧?

网友:
看插槽 ·· 刷BIOS ··· 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到AGP的信号短路否

网友:
我记得记得有个讲AGP引起保护部开机的帖子 你搜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