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1000清零软件

楼主(2008-07-29):
求助  !佳能IP1000清零软件,那位大师有啊 !麻烦传一个上来,谢谢了 !

网友:
我正好有一个,上传不了.

网友:
正好有一个

网友:
怎么打不开 显示Port Mame Not  Regist!!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装上驱动,这是教程自己看,懒得说了
http://info.it.hc360.com/2006/03/170900132526.shtml

网友:
还要清零,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现在运行了 但是安说明上弄的 接上打印机,进入维修状态(按电源键,上电,松手)
进入ip1000界面,选端口,在EEPROM CLEAR前打勾,
其它的不要动,点TEST  PATTERN 1或者2,打印机动作完成后就OK了。
运行过程大概要等一两分钟,这是正常的。     但我运行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动作啊

网友:
忘了说了我的现在按进纸键也不进纸了   电源等一直在一黄一绿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