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点不亮的内存如何检修?

楼主(2008-07-29):
用放大镜检测焊点没问题,用好的内存也引导不起来,没法使用RST,还有什么办法修?

网友:
万用表先量DATA和ADD的对地阻值

网友:
感谢楼上的热心网友,只是我很菜,请问DDR内存的DATA和ADD怎么辨认?

网友:
给 你脚位图,自己查

这个问题万众瞩目,其实不过小菜一碟,早已解决。
请大家参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260-1-6.html

网友:
我也想要,但是我也下载不到,也请发到我的邮箱好吗?谢谢
email  :  zeng-13005@163.com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DDR内存的DATA和ADD.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量DATA和ADD的对地阻值..然后点样啊,,这个也要说出来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中........不知道内存ADD和DATA是所有内存的位置都一样吗?

网友:
我理解 应该似乎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DATA和ADD的对地阻值..然后点样啊,,这个也要说出来啊

我也想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我的经验怎么又为0了

网友:
怎么又啥都不能看到了

网友:
先加焊一遍看看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下来看 看

网友:
我是新人,学习中。。。

网友:
我也是新人,学习中。。。

网友(2008-08-28):
DATA和ADD是什么呢?:L

我很菜,请问DDR内存的DATA和ADD怎么辨认? DATA和ADD是什么呢?

网友:
量看到不对的值的加汗,换之?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