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星845GE Max (MS-6580)CPU Vcore对地短路

楼主(2008-07-29):
V星845GE Max测上管Q1击穿,换后,再击穿,然后全部下管D极对地短路,把CPU旁所有MOS管,电解电容,帖片电容,PWM芯片,电源驱动IC,全部卸下,上假负载测 CPU Vcore还是对地短路,请问除就以上元件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CPU Vcore对地短路???谢谢赐教!!

网友:
没人帮帮忙吗?????

网友:
北桥啊! 上管击穿,有时会把北桥烧坏

网友:
这些元件都区了
VCORE输出端再短路
就是北桥了

网友:
电感没拆吧?不上假负载测CPU Vcore对地值多少,如短路,那是北桥短路

网友:
一般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除了6楼所说的,就是北桥了

网友:
人家上、下管都拆了不就等于拆电感了吗,北桥OVER了!

网友:
看的不大明白......北桥又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SB挂掉的可能最大。

网友:
晕 cpu电压短路 怎么都搞南北桥了?看看板背面有电容零件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