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自动断电

楼主(2008-07-29):
两张技嘉主板:
型号:GA-8IE2004P
客户故障描述:到26自动断电

初步检查:有时候能触发,但是到26自动断电;有时候不能触发,连电都不能上,碰到14.318能上电;有时候又自动上电.

1:常规检查:14.318正常,3VSB正常
2:直接更换8712GB,故障依然
3:检查触发排针,发现电压低至0.7V!(其实这一步骤应该在更换IO之前就该做的 )
4:从触发排针开始跑线路,发现一表示为A7P的类似小贴片三极管的东东(后来分析觉得可能是一双二极管,应该是起过电压保护的),直接拿掉后正常!
如图!

另一张板,一样画葫芦.也修好了

网友A:
想请问一下超版,过电压保护是怎么实现的?

自己想不出来

网友B:
楼上的!!!

电压高了这个管子就击穿了,变成了导线连地了!!!将电压拉低!!!

网友:
只是版主画得只是普通二极管的符号

网友:
这种问题我是修不好 有些板子PWR_SW排针电压零点几伏使用起又正常,这个板子只要能够触发几次我会以为0.7V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板子0.7V确实是正常的,(只要大于硅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即可),此类板子如果IO是83627,一般是接了导相管的

大多数的板子是3.3V,或5V

网友(2009-06-08):
A7P(A7W)=BAV99 的截圖與保護作用

网友(2009-07-31):
A7P(A7W)=BAV99 的截圖與保護作用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知道是那管子是一样的?看你的图看不会导致LZ所说的现象啊 !关键的就是你的管子和LZ的明显不通了 你的就两个 2极管相连!

网友:
A7P(A7W)=BAV99 的截圖與保護作用
引用 网友C:

这样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就讲的通了
估计是我测量的时候吧极性弄反了

网友(2015-10-14):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一下超版,过电压保护是怎么实现的?

自己想不出来

就是根据双二极管负极一端接地来实现的,这里过电压保护指的是5VSB输入工作电压值过高才会进行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电压高了这个管子就击穿了,变成了导线连地了!!!将电压拉低!!!

是的,这里故障0.7V也指的是双二极管本身导通压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