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出硬盘死机 硬盘无坏道(已解决)

楼主(2008-07-29):
一ST340015A硬盘自检出硬盘就死机 而硬盘却没坏道。有时候却可以进系统 确定是硬盘的问题 我拿其他机器上试了的确是硬盘的问题。谁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
]
硬盘

网友:
复位SMART看看
另外看看COM指令下有没有报错!

网友:
有 PCB的话最好换一只

网友:
后来我看随便测量排阻 发现一个220排阻 其中一个阻值变的比较大变成了60欧姆左右就换了个150的 谁知道 换上去后 不能分区 并且不引导 甚至伴随出现容量减小 我就从好板上拆个220换了上去 问题解决

网友A:
支持楼上的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