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的,这两种吸烟器哪个比较好用?

楼主(2008-07-29):
打算以维修为职业,经常和烙铁和风枪打交道,焊接时的大量有害毒气可不好受,在网上找了两款吸烟仪,这两个的工作原理不一样,一个应该是抽走,一个是有过滤片,把烟过滤掉.不知道哪个好?特来请教,请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下,先谢谢拉!对了,价钱差的也不是很多,都是几十元,淘宝上找的.没有作广告的意思,勿拍砖啊,呵呵

网友:
上面的一般用法,下面的更专业!!!!!

网友:
直接拿个鸿运扇反着抽 效果爆好

网友:
只要把烟抽到一边去就行了,烟自行消失危害不大!

网友:
下面那种好一点~~~~空间够的话用鸿运扇抽效果不错

网友:
看了各位老大的热心指点,决定买后一种拉,毕竟差不了多少钱,过滤怎么也应该比从这抽到那要强些吧.再次谢谢大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