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高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08-07-29):
一台杂牌17寸的显示器,先前是烧了行管,换了发现行管没有电压,还短路,高手进来指点下
显示器

网友:
看二次电源

网友:
可能是包坏了吧。。。上次我也有一台用着用着就不亮了,拆出来量了一下电源管没事.行管就短路了,,换了一个行管再量还是短路。。最后 换一包才好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逆程电容坏了

网友:
短路的问题还需要高手来维修.我只有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