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保险是几A的(已解决)

楼主(2008-07-29):
ATX电源中保险是几A的,保险丝上面好象没有标记,只标有250V,是不是有什么换算的方法。
如果2A的保险能不能用5A的或者更大的代替,太大了有没有什么不好。
或者是不是可以用铜线来代替保险丝,如果用铜线来代替有什么利弊吗?如果电流过大是不是会烧保险后面的其它元件,而起不到保护作用
[
]
电源

网友:
2A~3.15A都可以替换的 前提是必须后面负载没有短路的 否则你就是装个在大的保险也会爆掉

网友:
5A的.....你可以用3.15代替

网友:
另外我想问下,电子市场上卖的保险丝都有哪些规格的,比如1A,2A等,有没有规格表来一份

网友:
另外我在上面有看到标250V,这个是不是都一样的,还是说有区别。

网友:
电源的保险丝也要看电源的功率吧,一般200-300w的2-3A的保险丝就够了,350w的我见过用5A的。网上很多文章说用电视机里面的延迟式保险丝更好。我只是随便在街边买的,普通开关那种,呵呵。
保险丝建议电流宁小勿大,否则先烧掉了电源保险丝才烧掉,那还有什么用?

网友:
用一铜丝连上就行。。。

网友:
一般电源在设计的时候就定了最好参数的,换的时候一般建议用同一参数的,也可以取大小小的,,比较好的电源一般为250V 5 A 杂牌电源也有比5A要小的..千万不要用铜丝换..轻则烧掉电源,,重则烧主板,因为保险丝的作用就是有短路或者过载的时候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谢谢大家,我也觉得用铜丝不安全,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如果能用铜丝为何还要生产保险丝,就是为了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