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通电自动开机,正常关机,只有硬盘断电了

楼主(2008-07-29):
梅捷主板,通电马上开机,按开机键都无法关机,正常进到系统关机,关是关了,但是只有硬盘断电,其它配件还在动!
一般是哪里有问题?
硬盘

网友:
1:BIOS跳线跳错
2:将IO拆下来.看还自动上电不

网友:
拆了IO,一样能自动上电,跳线是没错了,一直用没动过跳线

网友:
那是你的板没通过IO控制开机,也许是通过门电路控制和SB控制的。看下拉低绿线有没有三极管类。

网友:
查主板ATX电源插口绿线想连的有没有个小贴片三极管,更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