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

楼主(2008-07-29):
一MSI主板-PM8M-V,能装系统,进系统后,经常死机!
请问有哪位大哥碰到过类似情况的!
谢谢!!!!!!

网友:
由于这个属于最不愿意修的故障现象,可能的原因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原因:
1.CPU供电电容爆,引起供电不良。
2.AGP、内存供电管有问题。
3.BGA不良。

网友:
CPU供电、内存、AGP供电都可以排除
BGA我这里就没有办法排除了!
谢啦!

网友:
类似经历。检查数据线,硬盘或光驱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