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不到的报错声

楼主(2008-07-29):
有块V星的主板,6153老掉牙了,原本故障是进桌面死机,后发现3个1500UF电容鼓起,换电容后开机自检一短声后马上转长响(屏幕不亮),是有起伏的长响,5次起伏后停止,请问这是那里故障??

网友:
检查内存及插槽。。。。。。

网友:
是忘了插内存吧。

网友:
  不是吧。。这还会忘记吗。。估计还是 内存附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1,更换内存
2,检查内存槽,
3,检查更换的 电容性能
4,回忆一下自己更换电容时的一些细节,有没静电击穿其它元件,引起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