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灯长亮···

楼主(2008-07-29):
一块MS-6378 主板 一切正常就是硬盘灯长亮 这个算正常么?

网友:
主板面板的硬盘灯线接错了吧

网友:
假如接错了 会不会烧了主板等?问题现在一切正常啊

网友:
接到电源指示灯上去了吧?

网友:
中毒也会有这现象,常亮,如果有些硬盘有坏道读不过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