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新家伙还能起死回生吗?

楼主(2008-07-29):
06年购买的希捷160G硬盘,型号是ST3160212A,7200.9,前几天在使用中突然挂掉了(并没有受到震动,也没有断电,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征召,就是突然之间死掉的)。用MHDD查时发现有不少的坏道,用系统默认方式(所有扫描选项都是OFF)时能通过,有十几个"X",大量的红块、深红块和绿块.如果选修复模式扫描则一读到坏道处就死机,具体表现为硬盘灯长亮,电脑死机,硬盘能听到咯吱格致的响声,软启动后找不到硬盘,只有彻底断电后才能找到硬盘,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用DM低格了一遍,故障依旧.由于是刚买不久的所以不甘心就此仍掉,请各位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支个招吧,这里先行谢过!!!
电脑死机

网友:
刚买不久就去保吧。估计你买电源的时候少花钱了。

网友:
补充一下:曾找我们这修硬件的看过,说是磁头坏了,不知有没有道理,要真是这样的话该怎样"坎头"啊?

网友:
你真有意思,刚买不久的不去要求保修保换,砍的那门子头?没有睡醒?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解答,我的硬盘标签写着质保12个月,所以JS不会认帐了,还有我的电源是长城的,型号是ATX-250SP4-3C

网友:
直接找代理商解决保的问题!

网友:
你上网找一个叫HDDREN的软件,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一般情况是可以解决的,就是速度慢了点。修一块160G的硬盘估计得24小时才能完成。

网友:
经验告诉我,光在有坏的地方试试可以,否则硬盘必死无疑。

网友:
我的硬盘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就有坏道,12%处有,70%前后最多,基本上全是彩色方块,后面还有,只有30%-40%中间好些.
我真的搞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坏道,我一向是很爱护机器的,真是辜负我的良苦用心!

网友:
一般都是所谓的OEM盘啦,这种情况不是头坏,是盘片缺陷过多啦,只有做SF啦

网友:
过保就送修吧
没修之前不好说是不是头坏
不过应该还能保留个 80G的吧
自己修的话就直接做SF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SF啊,我是新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