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输入端为12V,测得与主板12直通

楼主(2008-07-29):
大家帮我看一下,到底查哪几个部位,测得LM324  4脚与主板电源10针(12V)直通

网友:
应当说的是LM324的本身供电吧``

网友:
LM324原来是用12V供的啊,我看表格里的是5V,以为是用5V供电呢, LM324用什么型号可以代用

网友:
LM324有5V供电的,也有12V供电的。
请在更换时注意。
你提供的图片上看,你的芯片应该是德州仪器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