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需热启动故障

楼主(2008-07-29):
  单位的一台联想锋行的19寸液晶显示器(从主机取电12V),以前一切正常;近两个月出现开机黑屏现象,电脑开启后需要花5-10分钟预热,并且要关闭显示器电源重新打开才能看得见桌面,之后就一直正常。
  该显示器开机时能看见自检信息,持续一秒钟后黑屏;黑屏时每关闭显示器电源重开一次,可持续显示一秒钟;在未关机情况下(系统设置20分钟关闭监视器)不用约2-3小时后,再次使用时有2分钟左右黑屏时间,也是每关显示器电源重开一次,可持续显示一秒钟左右。
  这是什么故障,系统已重新装过,出现这个故障已坚持使用了一个月以上,应如何解决该故障???
  有时还真不方便

不好意思,都没上来交流,自己不是专业的!!!后来直接不亮(调换外置电源,在别的主机上都试过),直接送修解决了。

网友:
黑屏时,仔细看一下屏幕里有没图像吧,有的话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可能是高压板上面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保护了!你可以找个单灯管的高压板接一个灯管试试,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如不是,看看是不是哪个灯管脱焊了!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问题.这款显示器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联想通病,电源板的故障。

网友:
电源有电解失容.通电一定时间后电容恢复后正常.此故障有一明显特征是需要恢复时间越来越长.

网友:
你的好象是主机的电源12V电容坏了

网友:
这类故障要分成两部分:一种是电源问题,可以拆机状态下测加电后电源输出的+12V和+5V是否稳定来判断;另一种是驱动板的问题,先从按键检查,再检查MCU.

网友:
LZ··注意了··联想的电源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带不动显示器的症状``
见过很多个了``换个电源看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嘿嘿``建议你找专业人事``

网友:
应当是电源板或驱动板上电容有问题,好像联想的这种问题出现的很多

网友:
联想的液晶,这种问题感觉是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09-06-17):
应该是电源问题,你可以找一个外接电源试试,再不行就考虑高压板升压电容问题

欣雪 -1 请不要把08年老帖子翻出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