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插电源就自动开机,这是什么问题?求助中

楼主(2008-07-29):
T42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可以亮机,按住开关机键强行关机后不再自动开机,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用键盘开关机都正常,但拔下电源再插上又自动开机,查键盘接口开机电压3.3V正常没有跳变,键盘换过无用,再换南桥和IBM及62501芯片也无效,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有些主板BIOS有个设置,就是市电电路失电后,再次上电自动开机,请先关闭选项以排除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