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BENQ)FP72液晶显示器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08-07-29):
我有一台明基(BENQ)液晶显示器,型号是FP72,带喇叭的那种,故障是待机状态电源指示灯绿色,显示图像后,很快自动关机,电源灯熄灭,再开还是一样的现象。
它的电路板跟网上的都不一样,我把印板和正面都扫描了,发出来,大家研究研究,如果需要大图,请提供email。
电源控制IC,编号IC601,型号1200AP40
次级整流管,编号D701、D702,型号YG902C2,200V10A35ns
次级辅助电源稳压IC,编号IC701,型号L1117/A33,应该是3.3v稳压
高压包驱动管,编号看不清,型号LR3410,100v0.105欧17A
高压包管理IC,型号A63EE2(0Z9938GN)

网友:
你断开高压部分的供电电路,如果指示灯长亮不灭了,那就是高压部分的故障了。

估计高压部分电路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谢谢丁枫的回复!
这个电源在待机时电源指示一直是亮的,晚上我试试断开高压看看,如果不再自动关机,应该是高压电路问题了。
我想问一下,在高压输出上并的有一些贴片管子,印板上的引脚代号是j、a、k,这个是可控硅吗?

网友:
标的是G A K吧,也可能是稳压的431。

网友:
先修好高压部分再说

断开高压部分供电的保险  所有零件全下了。找个四灯高压板换上。如果还不好可能要写数据了。

网友:
建议你把按键板拔掉再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这个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吧?它可以正常显示画面,而且用按键在待机状态下可以开关电源。
这几天忙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上来,见谅啊!
回头我断开高压部分看看电源还会不会保护。

网友:
按键有可能不良
要考虑的

网友:
楼主同感啊,,我有台也是一样的啊,,,,,代换了高压条也没有啊,,,,,,, :'( :'( :'(

网友:
这个不是高压板保护起的作用,试在开机后马上把按键板拆下,如果不会关机,那就是按键板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