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屏幕闪

楼主(2008-07-29):
在闪的同时,并伴随着有嘀的一声,就好象是刚插上电源,或是刚断开电源似的,但是此机无电池。一直是用的外接电源,请问高手是那块的事,是充电管理还是别的电路,请给指点一下。
它好像是在电源和电池之间互相切换一样,但此机无电池,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你说的是正常使用的时候屏幕闪吗?
还是闪了后机器重起?
如果就是屏闪很可能是高压条和灯管保护问题
还伴随重启的话除了以上的问题还有VBL供电不稳定等可能

网友:
我觉得它是在电源节能模式和正常模式间自动切换似的,不重启,只是闪,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高压板的面大,可以先换一个高压板吗,排除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