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rda3+主板vdd电压低导致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7-29):
问题描述:半年多以前开始开始发现问题,刚开机一切正常,偶尔运行一段时间后重启时发现vdd电压低只有1.2~1.4V左右,但是一点不影响电脑运行,所以一直没管;前几个月开始刚开电脑时点不亮主板报警,指示灯显示FF,关电源重启一到两次后就正常了,过会儿依然vdd电压低,但不影响运行;最近越来越严重,一般要重启十多次才能点亮;前天彻底坏了,怎么重启都没用了,检查指示灯发现前面几次重启过程中都停在FF,后面就停在C1了,应该是内存部分有问题,把内存换到别的电脑上发现正常,重插了几次也没用,后来取下一条内存后可以进去了,再插上还是显示C1。
我在想是不是电压低了就不能支持那么多内存了啊,难道再过几天连剩下的两条内存也支持不了了吗?本人对维修完全不懂,请问这问题有救没,很喜欢这套配置舍不得换阿。
对了附上配置:CPU是AMD bardon2500+,主板磐正8rda3+(nforce2的),内存kingstonDDR400 256M*3
先谢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
今天下午在google上搜关键字“主板 vdd 低”,发现第一页全是磐正nforce主板的,共同点就是vdd电压在运行一段后变低,看来是普遍现象了,当年貌似这款主板很受大家推荐才买的啊,没想到最后这个结果。不过抛开这个问题,我的电脑其他一切正常,一旦启动以后跟没事似的,跑魔兽世界比我的T60还好,所以很不舍得换啊。现在情况是启动起来后就不敢关了,平时也只是sleep,只要不让他冷却,就没啥事,难道是某个部件受温度影响?

网友:
电容变质,或是MOS管变质功率达不到

网友:
能告知是哪颗电容吗,或者有可能哪几颗电容会影响这个问题的,谢谢楼上朋友指教。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1.首先要排除电源的问题。电源里的大电容爆会造成冷开机隔好长时间才能开的现象。
2.462的板子CPU周围容易坏电容。
3.用牙刷蘸酒精清理内存槽,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先排除接触不良的原因。
4.查内存供电的MOS管供电是否正常。

个人认为,你的板子应该问题不大,属于很好修的范围。

网友(2009-04-18):
vdd电压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