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无法开机,无3V 5V [已解决]

楼主(2008-07-29):
X30无法开机,无3V 5V,3V 5V电感对地不短,1631 的23、28脚无控制,22脚有16V输入,更换TB62501F后,3V5V还是没有,但此时加电刚换上的TB62501F发烫,又换一片还是如此,不知何故,请版主指点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后来更换南桥后OK

网友:
检查TB62501待机下的供电是否正常,开机键是否有高电平(TB62501提供)
MAX1631 23脚要有高电平,一般此脚由TB62501和PMH(2或4吧,忘记X30有没有了)发出
7和28脚是待机3V5V的启动信号,一般也是由TB62501和PMH(如果有的话)共同发出
如果3V5V没短路,触发电路的几个元器件都有可能坏,1631、TB62501、PMH、再考虑SB、H8(如果有的话)及外围元件
最好根据现在的待机电流的多少来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哦!IBM的开机太复杂

网友:
开机是由phm4和tb共同控制的!!!!

网友:
让我来告诉你吧:16脚,19脚跟27脚,24脚分别输出控制信号.14,13,1,2脚是输出电压反馈到此脚上的信号.12,3脚是FB信号.也就是反馈信号.这些脚要检查.注意FB信号外接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到地.你注意看看.还有23脚是SHDN信号.这个信号你一定要查.这是一个ON/OFF信号.没有这个信号,这个IC不工作的.接下来你要看的是.21脚,5脚.22脚.有没有供电.这些脚是供电的.应该有5V的电吧.好了,接到你你自己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