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 5v短路!

楼主(2008-07-29):
机器刚来的 时候19v.3.3v都短路修好了 。可是5v也短路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去了
求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DELL的D500系列都是由多个5脚MOS管提供待机和受控电压,如果待机5V短了待机电流都很小那故障点应该都是MOS管及电容之类范围相对很小
如果是触发后才短,那思路没什么的,就是一个字,拆
或用电击法看能不能找出短路元器件

网友:
用的是什么IO,把IO拆下来看还短不短

网友:
容易烧3243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