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显示故障

楼主(2008-07-29):
ASUS P4BP-MX主板,没有AGP插槽,开机听到正常的声音,显示器有反应,但没有显示,用PCI显卡时,能正常使用。重装板载显卡驱动,windows系统能识别显卡。请高手帮忙判断是哪个部分的故障。

网友:
连开机画面也不显示?

网友:
谢谢关注,是什么东西都不显示,但显示器的橙色灯会变绿灯,能听到系统正常加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