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怎么办

楼主(2008-07-29):
主板不加电
开关还没有开机电压
这个时候怎么办呀
麻烦各位大哥给说说 呀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和各部分的电路是否短路啊。。再检查那IC是否损坏。。。

网友:
CMOS电池有3V左右。跳线帽对吗。INTEL的要排除IO好坏。南桥好坏。

网友:
先看看飞翔老师的文章:专题-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就在网页上端。

网友:
这个故障MSI飞翔师傅有详细讲解过,可以参照他提供的思路。

网友:
按飞翔老师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修好好多块ECS和FOXCONN主板,多谢飞翔老师分享。

网友:
专题-主板不上电的维修流程
http://chinafix.com.cn/bbs/thread-25241-1-1.html

网友:
新来的最好先去新手区泡上几天,你会收获不少的,要不然发这种帖子会被删的

网友:
量下PORE有没有3.3或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