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29):
显示器颜色发黄,开机一小时后才能恢复正常,检查显示器和主机端的接口为正常,消磁处理后故障依旧,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
有可能尾板上预视放及视放芯片性能不良所导致

网友:
先加焊一下在看看

网友:
如亮度不变应是蓝通道的问题

网友:
先把尾板焊一遍再看,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