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跑R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29):
  845LML(三帝)主板,开机无显示,插诊断卡先是不跑字显示00
后折开,清除灰尘后,开机显示D4,,,再次关机,再一次开机又显
示DC,,最后开机显示R2,而后开关几次,都显示R2,BIOS是AMI的
查诊断表也没有查出R2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三帝:845LM L。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风扇转动,电笔量CPU电压(电感次脚)两相供电,都有1.82V电压,用诊断卡测试,就象上面说的一样了,最后显示R2

网友:
如果是廉价卡,拔了,只能不用诊断卡修了。如果是090卡,我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考虑下内存方面的情况

至于R2
呵,还真没见过,应该是A2吧
哪来的R2

网友:
噢,我查了半天查不到R2,完全可能是A2,我查到了,A2的意思是即将显示任意软错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C2%FE%CC%EC%B7%C9
这个帖子里谈到R6和R7的代码,但还是没有R2 的。

网友:
今天早上量了CPU电压:有2.5V核心供电,有1.5V参考电压。
又量了内存供电的两个MOS管,有2.5供电,有1.5V参考电压,是在管上量的
不知道内存供电插槽是供电与参考电压分别是几脚,
插上诊断卡后,又跑到13,,,,,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测码是16进制的,0--9,A---F,不会有R

网友:
谢谢大家,故障也经解决说起来很简单
  我测内存插槽的内存供电,内存基础电压,都没有问题!我就上
假负载,假负载跑到13。我就试着上CPU,内存、硬盘,开机显示正
常。我分析的原因是:灰尘或者其它不洁物进入插槽脚,引起接触不
好,所以换内存也不行。笔尘插入插槽脚时,去入异物。
  谢谢大家。还有一个引申的小问题。测CPU时,有总线时钟,主
时钟它们怎么测量,有没有简易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