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的主板内存不过,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08-07-29):
内存的供电,时钟,系统总线都正常,就是测数据线跟地址线有一根偏小了7欧,那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北桥的问题。擦一下内存金手指和那槽。试试

网友:
都擦了。不行,这就挂了北桥啦??

网友:
1,清洗一下内存槽,用洗板水,从物理方面解决!2,查一下内存供电,如果三极管D,G极电压有点偏低,就换一下内存供电管!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而有一根AD线打值出现不对的情况~排除这根线路原件出现问题`别的就是NB挂了`

网友:
不知换IO会不会好呢。????

网友:
这个二牛是变态的吗?不讲你出什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