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制plcc32 转接座

楼主(2008-07-29):
再过些时间准备开店,现在没事,这几天自制了一个内存spd 转换头,还挺好用的,以后刷SPD 就不用拆芯片了,直接插上内存就可以刷了,今天又制作了一个plcc32的转接座,是按照,plcc32芯片的1,2,3,......32分别对应dip 32 的1,2,3,.....32脚,可是刷bios 试了一下读取老是出错,有没有自己制作过的呀,帮助介绍一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
plcc32也成功了,原来是座内的一个脚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主怎么做的PLCC32的座子,能上个图说一下吗

网友:
就是1脚对1脚 2脚对2脚

假设当你把DIP的BIOS插到通用紧锁座上的时候的1脚对PLCC32的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