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主板,cpu供电端对地短路

楼主(2008-07-29):
祺祥845e主板开机,风扇一转即停。量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拔掉电源4pin插座,主板能上电,一会AGP插槽供电管冒烟。更换新管,发现其1.5v电压输出端对地也短路。赐教维修思路?

网友:
把上下管都摘掉,电源IC也摘掉,再量VCORE是否短路

如果还短,北桥坏了

不过你的主板1.5V也短了,估计北桥已经牺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掉cpu供电电感,输出端仍然短路。如飞翔老师说的,看来北桥真的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