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MHDD erase 如何正确使用?

楼主(2008-07-29):
我这里不是说你不会使用MHDD的erase命令,而是说你在处理有弱道的硬盘时应该如何去使用的问题。

有些盘如果erase不当会弄得干脆不认盘的,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一般我使用这个命令至少在离开001 扇区(NBR)1000个扇区有红块的地方先试擦除一下,如果有效继续擦除,如果无效或越擦越花,就停止使用。考虑用PC3000等专业工具处理。这样可以由于硬盘的某种故障把0道弄得更坏,后面处理的时候更加困难。

一个工具只有用熟了,你才有经验,才能避免由于使用不当造成损害,只理解了说明书是不够的。我看网上关于使用MHDD的文章和帖子不少,但从来没有见到有人说过我上面所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各位自己判断。

网友:
哈哈,这个我也遭到过呀,我就弄坏过硬盘的,后来才知道和你说的一样,不过刚开始擦一看不行就停也没事的,不会弄坏硬盘,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用到过这个功能呢~~

网友:
张老师请看下这个如何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7889-1-1.html

网友:
原来要这样用的啊,以前我都是直接从头开始擦的哦!!想想真是后怕。。。

网友:
是有越擦点越多的现像

网友(2008-09-23):
我也是从0开始,正在试验中,好害怕!

网友:
张先生说的极对。。最近也发现这个现象,现在确定了。

网友:
一般最好别从开头擦,开头一般是比较重要敏感的区域,如果把开头擦坏,就可能造成不认盘,有些不稳定的盘就是越擦越坏,本来就一个红块或差号,可能擦后全盘差号,所以说,除开头外的位置外,其它位置都可以,我一般选择中间位置,先擦一段看看效果,根据效果再决定下面的操作~~如果有效果继续擦,没有的话,考虑上专业修复软件,
    别外说明一下:其实擦除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扇区清零,也是一种最简单的扇区修复方法~~~~~~

网友:
其实用MHDD光是扫描不修复都会有可能记录到G表了.特别是迈拓的盘.
我一般是先用MHDD扫描一下,如果前面就有坏道就马上跳过,如果跳到中间有好的段我才用ERASE试着擦除,如果是怎么跳都没有好的部份我马上就退出MHDD,这个时候打死都不能用ERASE的,除非是你自己做完SF后要做擦除.应该先用PC3K查固件.
在没有用PC3K确定固件是好的情况下我用MHDD检一个硬盘不会超过30秒/

网友:
张先生讲的这个问题的非常有用的,而且这也是经验之谈,不相信的人可以拿个MT金8金九的擦下就知道了,不是说百分百出问题吧,最少也有个百分之50出问题的哦。ERASE的正确使用就是在维修的过程中积累出来的,有的盘就可以擦有的盘就是坚决不能擦的,比如MT4D系列的盘你就放心的擦绝对出不了问题。

网友:
硬盘初学者学习中。。。。。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这几天擦坏了3个,原来这样,弄到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