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一台液晶显示器一闪彩一闪黑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7-29):
一台15寸液晶,近日发现开机后显示器电源灯亮绿色,而图像一闪就变黑屏,就这样重复重复一会彩一会黑.(已确认不是显卡或电源故障).拨去显示器信号线后显示器跳动状态显示仍为一闪彩色一闪黑屏,始终重复....
请各位帮忙确认是何故障,如何修复,拜托了~

网友:
刷MCU,换高压板,高压板保护的可能性大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确定故障点.

网友: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够完整.令两位高手把问题想得很复杂.今天打开一看原来是电路板上的一个电容损坏..更换同型号电容问题解决.

感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2008-09-06):
我的和你的差不多

我的液晶地视和你说的差不多,一闪一黑,重复好几回,过好长一会就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个问题有问也有答,最后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这样大家才能在论坛你学到真正的东西。

网友:
看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哪代工的啊,多数都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啊,不过电源部分电容鼓也会啊

网友:
一般电源高压板的问题最多了……

网友:
高压保护怎么解决

高压保护怎么解决!外置电源,电压不稳会不会有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