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高压板故障,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29):
17DELL液晶,通电图像亮几秒钟后消失,判断高压板坏,检查发现有一路高压坏,2个5707和一个9024,更换后故障不变,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直接打算换高压板了。之后断开原高压板的供电和开关电路后接上新的高压板后高压工作正常。但是由于安装的地方太小,我就把原高压板的电路板直接割了下来,但是这时把新高压板的供电、地和开关连上后通电,高压板竟然不工作了,这时测高压板的供电为20伏左右,开关脚为2.8伏,供电和开关都正常呀!是不是供电高呢?但是之前也把高压板接过该电路,高压板工作后电压从20伏就降到12伏左右,没问题呀!把原高压板割了下了就不能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单独找一个电源给高压板供电,用原电源板的开关,高压板就能正常工作,还是高压板的供电有问题,但是电压为20伏左右,应该没问题呀!真是郁闷,高手帮忙,多谢了!!!

网友:
这个东东应该是明基代工的.可按明基通病进行检修.注意C5707之间的电容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明基的Q7C3,其实这样的机器并不难修,不必改板,基本上补焊了高压线圈,换了5707 9024(11P06)就差不多了,通用的高压条工作电压一般为12V,但Q7C3的空载待机电压却是...................
       所以,对于这种机器,我建议还是尽量修原装板,实在无法修复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一片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