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_6E 用ISA开自校的方法.

楼主(2008-07-29):
开启自校的方法有很多种,
手工修改1F或借用专业维修工具像MRT来修改固件都可以,像有PCI的可以真接用PCI的Self Test命令开启.

手工修改模块的方法
1.先备份出故障盘的1F、11、43的固件文件,(最好把全盘固件做一个备份,以备不时之须)
2.用winhex软件分别把11、43文件的最后两个字节改 成2b d5
3.用winhex打开1F文件,查看最后两个字节,减1FE,把得出得数值替换调最后两个字节(最后四个字母)
3.改好后,你还要加个FF在上面啊,这是激活SF的标志,不然无法激活,看个示例(FF 00 2D A7)
4.最后大家把三个文件写入故障盘,断电再上电后就能启动SF

一定要是本盘固件换盘须重新计算,再说一句,写入固件之前一定要做写测试,要不就等着哭吧。

用MRT跟ISA-PC3K开自校的方法
1)先读出要做自校盘的模块,
2)把它复制到以c:\MRT的MXPRKMOD的目录下,
3)用MRT先校验一下,模块,跟模组。
4)选MRT里的SF菜单,改好模块。
5)回写MXPRKMOD里的模块到硬盘。也可以只写  1F  11  43
6)把硬盘拿下来,单独接到一个电源上去,接上做SF的指示灯。一般三分钟之类灯闪的话, 恭喜你!

上文只是开启的方法6E跟6Y本自带的流程,一般跑不完,须要导入流程,或更换自校模组!

网友:
又学了不少东西了,
3.用winhex打开1F文件,查看最后两个字节,减1FE,把得出得数值替换调最后两个字节(最后四个字母)      这里有点不明白,是用16进制减1FE(也是16进制)吗?

网友:
要是哪位老大  肯放出用ISA 开C区 SF
那就万分感谢了

网友:
在ISA下是没有办法用C区开自校的!

网友(2009-06-28):
在这里看到真正的高手,用ISA开C区自校,修好A区后,,换A区流程再跑,哈哈
把MT硬盘推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需要流程,,请关注这里的发展,适当的时间,会发出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