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高压包负换的问题

楼主(2008-07-29):
请问各位高手我有2个高压包,1的型号为TLF236E-01-33,         2的型号为TLF261-01-33,能不能负换,

网友:
79a761换79a672  ?
问一下AOC的人.

网友:
高压包的代换一般有个基本的原则.两个高压包的引脚通断情况一样.高压包的对应引脚定义一样.如果你知道两个高压包的引脚定义和通断情况的话.即使对应脚的定义不一样.也可以改一下引脚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高压包.

网友:
高压包换了,只能用10分钟,行管发热严重,继电器滴答.滴答的响,和没换一样,停2分钟可用10分钟,老高压包也烧爆了,这是不是换的不符合要求,

网友:
好像很难代用 还是购个原型号的好

网友:
量量高压包的引脚情况,一样的话,再量量电感量,应该可以代用的

网友:
我也前也代用过.有好多都用不上.买个一样上上去还要快一点

网友: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不能吧~
  有代换表的. 我一般换包包.全是把换下来的包包.把相关的代换查到.然后看引脚通断情况.然后再换~我们这存的贷多.一般都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