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重启,主板电容损坏导致的故障

楼主(2008-07-29):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其配置为:PⅢ866MHz(双CPU)、ATi Rage Pro AGP 2×显卡、V星MS-6326主板、384MB SDRAM ECC内存、希捷ST336705 LW SCSI 36GB硬盘、15英寸彩显等,操作系统使用的是中文Windows2000高级服务器版,并安装了ISA2000 Server企业版。作为本单位所有机房连接Internet的代理服务器,工作一直很正常。但前不久,当笔者双击ISA management图标进行管理时,服务器突然莫名其妙重启,重启时机器自检一切正常,接着开始引导Windows2000,当进度条到达三分之二处时又重启,反复多次问题无法解决。

  故障分析与维修: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笔者按F8键进入安全模式,用瑞星2004最新版查杀,没发现病毒。打开“控制面板”→双击“系统”→打开“系统属性”→进入“设备管理”,仔细查看所有设备没有任何冲突。重新启动电脑,故障现象却依然如故。决定重装Windows2000,然而当进入图形安装界面,进度条到达三分之二处时,硬盘飞速读取数据,紧接着又是重启。反复重装系统多次,故障还是不能排除,据此笔者判定故障的根源应该在硬件上。

  开始以为是SCSI硬盘出了问题,利用主板提供的工具对SCSI硬盘进行检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会不会是双CPU的问题呢?一个朋友提醒道。动手拆下其中一个CPU,加电进入BIOS调整CPU的相关参数,重新启动电脑,当Windows2000安装到出现图形界面时,进度条一闪而过,接下去的工作一切顺利。

  到此,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到底是CPU有问题,还是主板上的CPU插座出了问题?关机,把确认完好的CPU取下,插到另一个CPU插座上,加电,启动,老问题又出现了,至此答案非常明确了,是主板上CPU插座有问题,仔细查看该CPU插座附近的元器件,发现有两个电容发黄且有些鼓包,判断是主板出了问题。和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主板后,一切OK了!

网友(2009-12-13):
双CPU用起来是不是很不一样啊 很舒服吧

网友:
双CPU好东西呀,老板子多的都是电容坏,及个个元器件老化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貌似是在哪复制的

网友:
这个多核的年头,如果再整些支持双CPU的家用主板出来应该很爽

网友:
两个电容爆了干嘛要换主板啊

网友:
双CPU可惜俺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