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音箱故障,高手解答

楼主(2008-07-29):
高昂2.1有源音箱,出现故障。
音箱插上去后开始很好,慢慢声音模糊,最后没声音了
拔下音响,休息一下在接上又是很好,但是过了一下有模糊了,最后没声音,怎么回事哦,高手解答。

网友:
功放块散热不良导致了保护动作

网友:
谢谢了,要换功放块吗?

网友:
换个耦合电容看看。

网友:
谢谢
送修了几次都没修好,决定自己弄,但是电子知识欠缺。
什么样的是耦合电容呀。

网友:
请高手分析故障

网友:
热稳定性不好,电容失效。用一会用手摸一下有没有过热的元件,没有再量电容,没电路图看不出哪个是耦合电容,自己耐心量一遍。这个是2030还是1875的芯片?顺着输出脚找一下。

网友:
一般这个故障就是元件过热引起的。你可以用棉签粘点酒精在IC或者是电容上面试。如果声音正常了就说明你试的东西有问题。酒精的主要作用就是降温以此在判断故障

网友:
是2030的功放块

网友:
会不会元件老化引起的?

上次修了个麦兰(现改名为麦博)有源2.1的音箱,故障为没声音。

电源指示灯亮的,弄弄有时能发点声音,有时候就没有了。
查了半天没什么发现,最后将电路板尽可能的拆下来,换不同角度观察,无意中发现一个小电解电容底下好象有白色的金属物,疑是焊锡。想办法勾出来清理干净后,音箱就恢复正常了。

这种故障应是工厂里生产加工的时候意外造成的,真奇怪前几年使用都是正常的。

网友:
先把那些2030上的散热片换大的试试,散热片太小了,散热不良!

网友:
这类有源音箱的功放板由于散热效果不好,很容易因高温造成电容器失效,在日常维修中经常更换的电容有:给运放(这里是LM324)供电的25V/47U电容;TDA2030的供电25V/47U和反馈电容25V/1U,你试下更换以上电容看看!
      出现你所讲的故障原因还有就是运放LM324性能不良所致,请一并更换再试机.

网友:
谢谢了,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