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之维修提高篇

楼主(2008-07-29):
一、 如何维修显示器的开关电源

如今显示器中的电源绝大部分采用的是开关型稳压电源(简称开关电源)。所谓开关电源,是指开关电源中的调整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调整管截止时,相当于机械开关的断开,调整管饱和时,相当于机械开关闭合。这种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就叫开关管,而用开关管来稳定电压的电源,就称之为开关型稳压电源。显示器中常见故障大多是开关电源的故障。

按开关电源和负载的联接方式划分,开关电源可分为串联型和并联型两类。串联型开关电源的输出端通过开关调整管及整流二极管直接与电网相连,故其底板带电,俗称“热底板”,给维修带来很大的安全问题,大家在拆机的时候要注意;而并联型开关电源,其输出端与交流220V电网间由开关变压器一次侧、二次侧进行隔离,因此整机电路板上除了与开关变压器一次侧相连的部位外,其余地方均不带电,故称其为“冷底板”。并联型开关电源安全性好,但是其电路相对复杂,对开关管的要求较高,如其保护电路工作状态不稳定,产生的故障也较为严重。

维修开关电源是显示器维修中的重点(在日常维修中占显示器维修量的70%左右)和难点。在维修开关电源时最好加入一个隔离变压器,它可避免由于接地端带电造成人员触电的事故。对于14英寸到17英寸的显示器,用70W~100W的隔离变压器就够了。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可以采用降压检修法。其方法是:将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接在一个交流调压器上,再把调压器的输出电压调到100V左右,然后通电检修,并逐次提高电源电压来检修。

故障实例一:
开机便烧坏保险,输出电压为零。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开关管被击穿,发射极和集电极短路所造成的。此时可先将开关管拆下,测其发射极和集电极对地电阻,如为零或很小,则换掉即可。但也要检查下其它元器件有无问题后方能开机。
故障实例二:
光栅出现“S”形的扭曲。这种问题应重点检查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一般是因为有一只二极管断路,由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这也可能是其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所致
故障实例三:
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路出现短路性故障,且开机烧保险。先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滤波电容是否严重漏电。还可拔去消磁线圈插头,检查一下消磁热敏电阻有无短路性故障,如有应换新。
故障实例四:
开机无光栅、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未烧保险。这时应检查交流互感变压器是否开路、整流电路的限流电阻有无开路(烧断)失效,或整流二极管是否断路。
故障实例五:
无光栅、无显示,且机内发出异常声响。如发出“吱吱”声,说明振荡频率低,应检查与振荡有关的元件,如发出“嗒嗒”声,说明电源过流保护,应检查过流保护电路
故障实例六:
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正常值。输出电压高出或低于正常值十几伏到几十伏,但又不为零,保护电路也未动作。这时的故障现象将随电压变化而情况各异,可调整稳压电位器,如输出不变或变化很小,就说明取样差放电路有故障,其中提供基准的稳压二极管被击穿或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二、 显像管高压打火故障的维修

显像管高压打火故障也是显示器维修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荧光屏光栅出现许多无规律的亮点,严重时成点状的线,有时还可听见机内“吱吱”作响,如果打火严重,将造成图像模糊,并可能在数秒或数分钟后出现光栅消失的现象。显管高压打火产生的原因和部位较多,主要有:显像管座内高压打火;显像管高压嘴或高压帽打火;高压包高压引线端打火;聚焦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打火等等。下面我们就分别的说一下其维修的方法。

1、 显像管座打火的维修
显像管座的打火一般在聚焦极。产生显像管座内部打火的原因主要是显示器使用的环境过于潮湿或长期不用造成的。由于聚焦极的电压很高在4KV~9KV之间,修理方法是关掉电源,将管座从尾板上拆下,用小刀或细砂纸将管脚的锈迹刮去,再用纯酒精清洗干净,并把管座塑料内壁的锈迹用酒精清洗干净,然后用吹风吹干,重新装好即可
2、 显像管高压嘴或高压帽周围打火
显像管高压嘴周围打火,除环境潮湿外,还有显管的高压嘴和锥体玻璃之间接触不紧密或有杂质有关。要修高压嘴打火,先得对其放电,方法是将大号木柄平口解刀插入高压嘴中多次接触底板即可,有时还可听见“啪啪”的放电声。然后取下高压帽,检查高压嘴及高压卡簧有无锈迹,其周围有无打火迹象和积灰。如有,可按照前法将其清除干净,然后用电吹风将其吹干,要注意温度和时间,以免显管局部过热而炸裂。然后在高压嘴周围均匀的涂上一些黄油,再扣好高压帽即可。
3、 高压包及聚焦电位器打火
高压包打火可造成光栅模糊或无光栅。如果是高压包本身打火,那就只有换新的。如果是高压包的引线端打火,可用纯酒精将其擦干净,滴一点绝缘清漆即可。如果是高压包上的聚焦电位器打火,可关机后调整聚焦电位器多次,看是否能使其内部触点接触变好。如不行,最好还是将其更换掉。

三、 如何对显示器进行消磁

显示屏被磁化出现色斑也是常遇到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显示器靠近磁性物品被磁化;搬动显示器后,使机内偏转线圈发生移位,产生色纯不良;消磁电路损坏虽然一些显示器自身带有一定的消磁功能,但对于较严重的磁化就有些无能为力了

对于因受外磁场干扰而造成的色纯不良,可用外消磁器进行消磁。消磁器可购买,也可自制。在应急的情况下,可找一只废旧电度表(1A~5A均可),取下电压线圈,将其“门”形线芯取掉,只剩穿入线圈的T型铁芯和线圈,然后在线圈的两接线柱上接上电源线及开关插头,再用塑料布将其缠牢即可。但无论哪种消磁法,都要注意安全。通电后手握消磁器不断晃动,逐渐靠近荧光屏,对带磁部位可反复进行,然后一边晃动消磁器一边后退到离荧光屏2米左右再关掉电源。每次通电时间不宜过长如果一次消磁效果不好可反复进行几次。

由于搬动显示器后造成的色纯不良,可打开显现器后盖将偏转线圈恢复原来的位置并将偏转线圈螺钉拧紧即可。对于因机内消磁电路损坏引起的色纯不良,可先检查一下热敏消磁电阻是否损坏,将其取下,用手摇如发出“哗哗”的声音,则为热敏电阻已坏。用万用表查其引脚电阻值,如阻值小于8欧或大于50欧则说明消磁电阻内RTC元件已坏,应换新。如消磁电阻阻值正常,则应重点检查消磁线圈的引线,插头插座之间有无松动和接触不良。另外如消磁电阻短路或漏电还将造成开机烧保险的故障,大家要注意。

四、 屏幕显示故障的维修

显示器使用日久后,就可能出现屏幕显示面积变大或变小的故障。这时调整其水平和垂直宽度电位器,调尽了也没效果了,就需打开后盖进行调整。例如一台14英寸显示器,使用三年后出现上述故障,在640×480显示模式下屏幕基本正常可调,而在800×600显示模式下,严重出现小屏,画面两边各有两厘米左右的黑边,且调尽机外旋钮也是如此;更可气的是在640×400的DOS模式下又严重出现大屏,以至于在启动时连启动画面也只能看到2/3,调整外旋钮同样不起作用。拆下显示器后盖见其主电路板上共有四组微调电位器旋钮,分别是:
H.WIDTH、PIN、V.HEIGHT、H.PHASE,另外还有31KHz、35KHz、38KHz三个同步电位器旋钮,它们分别负责 640×400/640×480/800×600三种显示模式。连接好显示器打开电源,分别在Windows和DOS(640×400)三种显示模式下,用小号螺丝刀,分别调节电位器旋钮至三种分辨率都满意为止。因为各个显示器这几个旋钮大同小异,大家可反复多试几次既可。调整完毕后,再进入相应的显示模式下,根据需要再调节一下聚焦和亮度至自己满意为止。这两个旋钮一般在高压包上,大家在调整的时候注意安全就行了,因为高压包上电压很高。对这样的调整关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冒似很复杂的说......看的晕

网友:
对于菜鸟说晕一点哪是你对电路板还不太理解,讲得好不我敢说但是我看了,我知道显示器比主板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