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线维修

楼主(2008-07-29):
一台CTX PR705F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屏幕只显示一条水平亮线的故障。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故障,通常是场输出集成块被击穿所致,只要把场输出集成块换掉就可以解决。于是毫不犹豫就把场输出集成块(IC201/TDA8172)拆下,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的场输出集成块。满怀信心地接好信号线和电源线试机,看到的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显示器屏幕上半部分有正常的图像,下半部分却是黑色的,看到了“蓝天”却见不到“草地”(装的WinXP系统),在屏幕中间有一条很亮的水平线,可以发现它就是压缩了的下半部分的图像。

  难道换上去的IC是坏的吗?试着把原来的IC装上,还是出现水平亮线,这就说明原来的场输出集成块(IC201/TDA8172)肯定是坏的了,换上去的新的IC是没问题的。看来单凭原有的经验是不能解决这个新问题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故障的呢? 由于找不到该显示器的电路图,也不知道TDA8172的电阻、电压等参数,首先检查其外围的电阻、电容元件,没有发现明显被烧坏的元件,有个别电阻的色环模糊,无法认出上面标示的阻值。用万用表测量也没发现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试着更换前级偏转信号处理器IC301/TDA9112,故障现象没有变化。排除了前级电路损坏的可能性,把故障范围锁定于场输出级电路。   参考电视机的有关电路图,在电视机中TDA8172多采用单电源供电方式,对照该彩显的电路进行分析,根据电解滤波电容的极性判断,在此处IC201/TDA8172应为双电源供电的工作方式,正常工作条件是除②脚有正电压外,④脚上还应有等值的负电压,否则的话就可能出现上述故障现象。

  重点检查TDA8172的②脚(正电源供电端)和④脚(负电源供电端)的相关电路。②脚由电源电路经电阻R223和滤波电容C223供电,测量发现电压值为+16V;④脚由电源电路经电阻R201和滤波电容C221供电,测量发现其电压值却接近0V,测量R201接电源一端的电压为-18V,由此判断是电阻R201被损坏导致负电源供电中断而出现上述故障。拆下R201,测量其阻值为3kΩ,并不是常见的断路现象。由于其色环非常模糊无法辨识,据其外形及一般的常识判断它应是一个功率较大、阻值较小的电阻,试换上一个5Ω的电阻,开机后短时间内图像显示已基本正常,快速测量④脚电压为-17V,再换上一个10Ω的电阻,测量④脚电压为-16V,与②脚的+16V电压对称,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又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绿草地”。

  由于显示器长时间开机,散热条件不好等原因,TDA8172的故障率较高,实践表明,该集成电路块损坏后,测量⑤脚和⑥脚间的电阻为0Ω,呈完全击穿状态,而且此时电源供电端的限流电阻也往往一并被损坏。在单电源供电方式的电路中,多表现为一条水平亮线或亮带的现象,而在双电源供电方式的电路中,如果是其中一个供电电路的限流电阻被损坏,则出现与本例类似的奇怪故障。本例中由于R201只是阻值变大,没有完全断路,增加了检修的难度。有关元件在电路中的实物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不算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