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知识2

楼主(2008-07-29):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何测量BIOS的CS片选信号!如何能够测到该信号是否可以说寻扯指令已经到达BIOS!北桥到CPU之间的AD是没问题!给个解释!

网友:
用示波器看BIOS(长形BIOS的22脚,方形的23脚)如果CPU发出寻址信号到此脚,会在开机瞬间或按复位键瞬间可以看到很均匀的双杠波,一般在维修时不跑CPU就是以此信号为基础,有此信号绝在部分就是主板下半部分出了问题,若没有此信号绝大部分是主板上半部分出了问题(这里以AGP槽为界)
注 *有一种BIOS是方形,但是定义为长形,具体是哪一种我记不清了,判断的标准是,量供电脚为+5V的就是长形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