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00

楼主(2008-07-29):
主板CPU电压1.75,主时钟0.99,复位1.75,DDR内存电压2.62,本来开机显示C1-02-07,后刷BIOS后,主板就跑00了(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测量BIOS CE和OE都是3.3V,BIOS第一脚空脚电压也有3.3V,没思路了请教各位

网友:
你的BIOS没焊好吧

或者坏了.

网友:
排除焊接原因。换个BIOS版本重刷

网友:
BIOS用风枪吹上的,我吹了好几次,呵呵,那请问怎么样才能吹好啊

网友:
版本我刷了两个了,一个是从芯片里备份出来的,一个上官方网下载的

网友:
上回来原BIOS吧

先上回来原BIOS,再换I\O芯片看看!

网友:
BIOS也刷回来了IO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你不会是拿原BIOS芯片刷的吧

你一开始不会是拿原BIOS芯片刷的吧,晕死

网友:
现在这种BIOS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怀疑BIOS芯片或是程序出错的,我先吹下芯片后,再焊上个PLCC32贴片的座子,要不然搞来搞去就非常的头痛了。

网友:
8楼你一开始不会是拿原BIOS芯片刷的吧,晕死,不解???

网友:
没事的只要把原程序保存下来就好拉
建议你把BIOS座子那掉直接装载主板上
BIOS焊不好也回不亮的哦

网友:
各位兄弟,我把BIOS重新刷了几次,都没解决问题啊,不知道思路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第一脚怎么会有3.3V呢???

网友:
第一脚电压就是3.3V啊

网友:
一定是BIOS虚焊或者BIOS程序有问题。像你说的应该能点亮

网友:
你的故障应该是BIOS没焊好··焊接技术不到位

网友:
跑OO 不要总是把问题想在原来的思路上。.对不。.你没有刷之前是跑C1 - C3 -07的..刷了BIOS之后就变成OO了。.
第一:BIOS程序出错.  二.BIOS芯片损坏. 三,虚焊了。  那你确定你换上去的IO是好的。.我上次连接换了三个IO都是坏的。后来差点不愿意换了。.换第四个的时候好了。..呵呵。.  OO看下U座有没有问题。.用力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