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风枪换BGA的775,AM2座子的吗?

楼主(2008-07-29):
问一下论坛里有没得可以用风枪换BGA的775,AM2座子的?说下经验呀?我们这儿有家维修公司有个超级高手,风枪换这种BGA座子成功率很高。真的有点匪夷所思,那么重的座子,那么密的锡珠,一把风枪怎么焊得好?我用风枪换478的BGA座子成功率还是可以的,因为那很轻,锡珠也不密,完全可以利用锡珠的表面张力把座子对齐焊好。775,AM2的?!太难了!!!太想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了,坛子里的高手,说下你们的经验呀?

网友:
能否先把风枪换478 BGA的方法经验介绍一下呢?

网友:
478的太容易了,先记下四个角的焊盘在板子上的参考点,比如哪个焊盘对着哪根线甚至哪颗贴片电容,根据这些参考点对齐已经卸掉上盖的座子,也可以斜着看座子边上的锡珠与焊盘的对应来对齐。也不用对得很准,加些助焊剂用风枪加热,火要开得比较大,风枪要不停地旋,边加热边用摄子微微地碰座子,等到锡珠在熔了,这时再用摄子碰座子使之对齐。随着温度上升,座子基本上是浮在锡珠上,等到碰一下座子能弹回原位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工了。

网友A:
谢谢指点,应该还要拿下北桥散热片吧,还有两个问题。
1.风枪是正面吹还是背面吹,温度和风速大概是多少。
2.CPU座旁边的元件,如电容、IC、场管等是否要拿下。

网友:
期待进一步说明换478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应该还要拿下北桥散热片吧,还有两个问题。
1.风枪是正面吹还是背面吹,温度和风速大概是多少。
2.CPU座旁边的元件,如电容、IC、场管等是否要拿下。

北桥散热片当然要拿下,我是从背面吹的,我那把破风枪温度和风速都开得最大的,关键是要不停的旋转
CPU座旁边的元件不用管它,不碰到怎么会移位?

网友:
ok,基本了解。非常感谢,找块旧块练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江湖人称护板型热风台吗?怎么使劲吹都不糊,呵呵!

网友:
775用风枪有成功的吗?期待高手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热风枪做的呀

网友:
做775座确实很难,我只能提示你注意看看775座的底部。和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其它的我就不多说了,干什么都有窍门,特别是维修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