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小影霸主板北桥故障[已搞定]

楼主(2008-07-29):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小影霸845GV的主板,故障是进系统后死机,不定时的死机,能进系统,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死机,死机后不动它有时会重启,有时会跑个奇怪的代码然后一直黑屏,一摸北桥,发现巨烫,很烫很烫的那种,测VDDQ1.5V供电正常,3.3VSB供电有点偏高为3.7V左右,这板没网卡,内存问题可以排除(换了几条新的试了结果一样),搞了一下午都搞不出一点头绪,就死开机进系统不规律的死机,(不蓝屏)!
  问题一:请问想我这个板什么情况可以让北桥巨烫?(很烫的那种)
  问题二:这板的3.3VSB是由5VSB经什么元件提供的?(这板很奇怪,根本没有类似于1117的稳压管,全板MOS管就只有北桥的VDDQ1.5供电MOS管,还有4个MOS管是CPU供电的,就只有一个北桥供电MOS管,这个3.3VSB是从哪里来的呢?)
麻烦各位高手支支招,在线愿闻其详!

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大哥的提点和意见,尤其是VIP会员"不会修电脑",你们的提议都是很好的经验,想不到带着昨晚的头绪今天回到店里搞,现在故障排除了,北桥不烫了,我把控制北桥VDDQ供电MOS管3055G极的一个8脚LM358控制管换了一个新的就OK了,开机进系统到现在再没有出现死机重启,5个小时过去了,各个电压很正常,又累积了一点修板经验了!

再补充一点,这板的3.3VSB供电我找到了,是由5VSB经一个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降压后得到的(这板也太吝啬了吧,连个1117也舍不得装了,呵呵)

网友:
北桥巨烫应当就是北桥挂了吧```
至于3.3V哪来的LZ可以跑跑啊~~总不能飞出来的``
没修过这板~~待高手支招``

网友:
楼上的大哥,这板北桥没挂吧,挂了我还能开机进系统吗?这板电压肯定有问题,我什么都换过了,就剩板没换(电源,内存,硬盘,网卡,CUP滤波电容没鼓没爆),哎~!最怕遇到进系统死机的故障,尤其是板引起的!

网友:
虽然没死,但不代表没有病入膏肓啊

网友:
恩~我的想法是~~发现一个问题先整一个问题`~
北桥巨烫就先换换试试`~
当然之前得确定NB的供电正常了~~
楼上的为什么不支个招啊~~
灌水啊`~~
这种事不是应当我来做的撒``

网友A:
对呀,班竹给我支支招啊,北桥个供电我测过了,有1.25V .1.5V.2.5V都是在北桥芯片的小电容测出来的,就这三个,北桥周边的我没测!斑竹支支招吧!还有补充一个问题,CUP核心供电也进北桥吗?845GV的.

网友:
CPU有一个TGL+(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TGL+)总线电压进北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想问一下北桥是不是还有个电压1.8V的,这个电压有什么用,供去哪里?现在我有点头绪了,明天马上回去搞一下,搞好发个经验跟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如果北桥的温度高,而你又觉得北桥的供电的电压是正常的

何不先给北桥换个散热片或是涂点导热硅脂呢?最好是散热片加风扇的那种。

这样子先判断一下是不是北桥本身散热引起的?

网友:
顶上去让让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这个机子用了好久的了,如果是散热问题,应该一开始就有毛病。这种问题应该首先检查北桥供电和它的控制极,另一个有问题的就是agp的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呀,班竹给我支支招啊,北桥个供电我测过了,有1.25V .1.5V.2.5V都是在北桥芯片的小电容测出来的,就这三个,北桥周边的我没测!斑竹支支招吧!还有补充一个问题,CUP核心供电也进北桥吗?845GV的.

北桥上的三个电压分别是:1、VCORE     2、VDDQ  和内存的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