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9A3N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08-07-29):
接一台Sony PCG-9A3N笔记本,拿来时启动后提示找不到操作系统,重做系统过程中,发现此机认不到硬盘,取下硬盘接在台机上做好系统装回去还是一样不认硬盘,不知是何故障引起,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主板上硬盘接口是否好的,供电等,如果有供电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查硬盘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南桥的可能性很大,需要注意的是有的硬盘和南桥间有转接芯片.不知SONY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查硬盘供电,复位。硬盘前面有没有总线开关换个试试。在不好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