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插管 不知道是啥!

楼主(2008-07-29):
上面写着:

772  57A5A   在CPU 供电附近

主板是精英的 品牌机上的  K8M800-M3  AMD系列CPU 各位给点指教

现在是电源保护  点下开关 风扇转下就停

网友:
楼主老大,你拆了这玩意,主板上就没有短路了吗?

网友:
最后确定 是 电源IC导致的短路保护 烧了我几个场管了 心疼啊   不过 这个东西到底是啥?

网友:
是一个场效管子,是CPU供电的。